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的范围的设计

楼主(2012-10-10):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是通过功率管的占空比实现,输入电压变化/输出电流变化一般都是靠它实现.

网友B:
这个输入电压范围是一个外在的工况条件  不受开关电源本身的控制。。。

如果楼主的意思是说超过这个范围的保护电路的话  那另当别论

网友C:
这个电压范围是你根据你应用的环境要求自行确定的   然后将这个范围当成极限值去设计你的电源

网友D:
认真看3L说的。
输入电压范围,只是说明在这个电压范围内,这个开关电源能够长期可靠稳定的正常工作,而不是说开关电源工作的时候,输入电压就要一直在这么大的范围波动。。。
你给它输入一个100VAC的电压,它能工作;你给它输入一个200VAC的电压,它也能工作。。。

就像一个2L的水桶一样,它可以容纳0-2L的水,但是某个时刻水桶里装了多少水,不是水桶决定的,。。。

网友E:
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的范围:要看是什么应用。比如常说的全电压交流的90VAC~240VAC,是为适用比如不同国家的电源,有的国家是220VAC,有的国家是110VAC, 对于一便携式的交流适配器常要求为全电压输入。

而对于220VAC的交流电,因为电网的电压存在波动,因些需要有一定的裕量,比如可能是波动范围176-264 V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