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画一个4层板,芯片选择TMS320F28335,请教

楼主(2012-10-10):
以前画板都是画2层板子,还没有画过4层板,看着4层板有点复杂,规则很多,我现在想画一个TMS320F28335 最小系统,按照TI官方提供的原理图画,但是我不清楚很多东西,比如设置等长线,等长线是什么样的线需要等长呢?是在TMS320F28335数据手册上写着还是RAM手册上写着这些规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就不知道了,请提醒我一下,如果还有,请大家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A:
等长 一般用于DDR2 高速类 地址 数据线,
以及差分对
另外你用的 什么工具画呢?
四层 没你想像中的复杂,就多了内部2层,设置为走线层,可以走线 或者GND VCC 完整的一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我用的是AD10,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地址线要与地址线相同,数据线和数据线相同,还是地址线与数据线等长呢?谢谢!

网友A:
参考
另外 问问谷歌度娘 关键字“DDR 布线规则”

网友B:
1、四层板的叠层主要是内层加了电源和地,一般L2为地,L3为电源。信号层没有增加。
2、有很多信号在布线的时候需要做处理。一般芯片都有layout指南,或则专门对于这个芯片的布线要求。主要参考这个,辅助参考规范。
3、四层板的电源、地比二层板的好,遵循就近过孔等电源完整性原则。
4、注意重要信号不要垮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