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到3.3v串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2-10-10):
最近做的模块里有个串口通讯,请教一下在串口上串一个小电阻就可以匹配电平了吗,还是一定要加个三极管把电平转换一下

网友A:
看你IO口的兼容性 自己看所用单片机手册
一般串个22-47欧姆可以
或者用三极管搭个电平转换
再或者搞个电平转换IC
第三种最佳,电平转换IC也不贵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种低电平转换IC要三,五元不贵?我认为非常贵了

网友A:
找台系的,2路 大概1块多点

网友C:
PCA9306DP1,双向全双工电平转换。

网友D:
需要接电平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