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波形输出控制

楼主(2012-10-10):
我用FPGA输出正弦波,输出给DA的最大值是256,最小值是零 ,还有一个占空比50%的TTL电平输入给FPGA。我想用这个TTL电平控制我正弦波的输出 ,高电平的时候输出 低电平的时候不输出。
现在的关键点就是 当高电平变成低电平的时候 如果正弦波输出不是在中间点(127的位置)不能马上零输出,必要等到中间点才能0输出;同理,低变高的时候也必须从中间点才开始出现波形

网友A:
问题呢?
另外为什么不能马上输出0呢?

网友B:
问题呢?
另外为什么不能马上输出0呢?
引用 网友A:

同问

网友B:
为什么不给点分数呢?悬赏没有分数。。
回答的人不多。

网友B: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比方控制电平为a,输出数值为b。
那就当a=1的时候判断b等于多少,如果b>=127就继续输出否则等于0.
反过来一样。

楼主:
刚来这个论坛的
回复 网友C:
      正弦波最大256 最小0  你画下有多少个点是大于127的  如果用a=1 b>=127来判断,我的波形只会输出一半

网友B:
刚来这个论坛的
回复 网友C:
      正弦波最大256 最小0  你画下有多少个点是大于127的  如果用a=1 b>=127来判断,我的波形只会输出一半
引用 网友D:
你不就是要求波形输出一半么??

网友B:
高电平的时候输出 低电平的时候不输出

网友B:
:)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对吧?哈哈

楼主:
那如果占空比变成10%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占空比变成10%呢

网友F:
应该给我们看下代码的,灰比较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申明一点你可能就明白我问题了 TTL电平的周期是1秒  正弦波周期24KHZ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占空比变成10%呢
引用 网友D:
那也同样啊。你是按照规则来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B:
申明一点你可能就明白我问题了 TTL电平的周期是1秒  正弦波周期24KHZ
引用 网友D:
哪有什么不对的么?

网友B:
你用a=1 就输出,
如果a=0就判断是不是b>127,如果大于就继续输出。

那样翻过来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