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A直流电机驱动器部分原理图,进来分析一下

楼主(2012-10-10):
半桥芯片IR2104,重新修改帖子,电路图就是这样子了,有以下几个问题:
1,A框的电阻是何用?
2,B框的RC作用是什么?
3,C框的电阻是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真是看不懂,知道的说声,这个驱动器价格2500,我觉着核心部分就是这些了

网友A:
8个脚的是IR21XX的高低端驱动片子
又加了射极输出增强驱动能力
最后就是一个MOS半桥

网友B:
抄错了吧?
1.马达接在哪里
2.两个MOSFET的推挽驱动三极管的供电电源在哪里?
3.请把三极管的符号标上。
4.只有一个转向,怎么样做到正转与反转?

网友C:
这个也值2500?
估计功率比较大,才比较贵。

楼主:
1,这个只是半桥,马达的一端子接到两个MOS之间

2,推挽的我没有发现接有电源的,这也是我发帖求助的原因之一

3,三极管是贴片的,我刚入行,这个型号我没有认真的记,如果需要我去再看看型号

4,这是半桥
6# virtualtryon

楼主:
7# gx_huang 4个MOS并联,电流据说可以达到120A

网友D:
能把pcb上传看看吗?

网友D:
还有一个半桥吧,也发上来看看,让大家都来学习学习

网友E:
懂了……再看看2104就明白了你……

楼主:
11# cym_anhui 有PCB就好了

网友F:
我的积分好少哦

楼主:
我还是继续求知情人解答

楼主:
我自问自答,红框A的电阻叫做泻放电阻,具体自行百度

网友G(2013-06-13):
上面是我35个月的外孙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