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823用kit3 好像不能在线仿真

楼主(2012-10-10):
请问kit3可以在线仿真pic16f1823吗,如果不行,怎么调试的呀,谢谢。

网友A:
1、MPLAB里面有这个选项,打开后可以看到哪个功能绿灯,哪个是红灯。
2、如果不能需要转接头;
3、写代码一定要仿真调试吗?可以download进去看效果再判断修改,此外学会用串口或者LCD等输出你希望得到的信息,直观方便。

网友B:
pic16f1823的调试需要编码为AC244043(Opt)调试头

楼主:
我是新手,在选型,查了以前的帖子,好像可以,不用在线测试口就行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321998-1-1.html

楼主:
找到文档了,可以:

32.0 开发支持
一系列软件及硬件开发工具对PIC® 单片机和dsPIC® 数
字信号控制器提供支持:
• 集成开发环境
- MPLAB® IDE 软件
• 编译器/ 汇编器/ 链接器
- 适用于各种器件系列的MPLAB C 编译器
- 适用于各种器件系列的HI-TECH C 编译器
- MPASMTM 汇编器
- MPLINKTM 目标链接器/
MPLIBTM 目标库管理器
- 适用于各种器件系列的MPLAB 汇编器/ 链接
器/ 库管理器
• 模拟器
- MPLAB SIM 软件模拟器
• 仿真器
- MPLAB REAL ICE™ 在线仿真器
• 在线调试器
- MPLAB ICD 3
- PICkit™ 3 Debug Express
• 器件编程器
- PICkit™ 2 编程器
- MPLAB PM3 器件编程器
• 低成本演示/ 开发板、评估工具包及入门工具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