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CD4046(PLL芯片)做AD转换的可行性?

楼主:
CD4046(PLL芯片)可以用来做压控振荡器,如下图,

调节输入电压0-5V,输出可以到0-20K,适当改下,可以从20K开始震荡30K截止,那么就是1/10K的分辨率,可以达到14bit多的AD,好像非常可观,就是不知道线性度如何,百度和谷歌也找不到相关资料,有高手试过吗?

网友A(2012-10-11):
线性度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早期的数字仪器上有用压控振荡器做模数转换的。

网友B:
不如用专门的VFC,4046的线性不好的。

网友C(2013-05-21):
请问楼主用什么软件仿真的,我都没找到4046的模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