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常用的24V-5v 0.3a非隔离开关电源ic,谢谢

楼主(2012-10-10):
2596非连续模式下纹波比较大,连续模式下电感太大了。随便问下,150kHZ和1.5Mhz下开关电源电感是一样的材质么?

网友A:
纹波大,你可以后端输出再加一级LC滤波啊 或者先adj的搞个8V 再用个1117 LDO来弄,

网友A:
另外,电感的选择也要看的,有频率要求的

网友B:
34063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不加一级LC纹波都不小,加一级LC很容易控制在10m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