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24位数中连续0的最大个数

楼主(2012-10-10):
要求: 用组合逻辑实现,而且是VERILOG

网友A:
:L为什么还有语言的要求。
提供思路不行么??

网友B:
用状态机实现倒是很简单,组合逻辑比较麻烦

网友C:
如果是并行的,先串化,变成串行数据,然后检测下降沿开始计数,上升沿的时候吧计数读出来计数器清零,然后把计数比较就可以了,如果是altra公司的会有现成的比较数值的模块的。不知道这么说你明白不?

网友D:
用状态机实现倒是很简单,组合逻辑比较麻烦
引用 网友B:

设一个变量C=0
然后并行转串行,进行分析。如果是遇到0计数器+1, 如果遇到不是0的就把计数器的值和变量c比较,
如果计数器的值大于c,就让c=计数器的值,同时清0计数器。

然后到最后,c就是得到0的最大个数。

网友D:
组合逻辑不太可能实现, 24位真值表16777216种可能性.  用状态机, 移位24次来实现.
引用 网友E:
组合逻辑还真不好实现。你提醒了我。哈哈

网友F:
组合逻辑也可以实现的,这个问题有点像我以前解决的一个问题,那是检测16个bit中的连续1.
分以下几步:
1.把这个数与其自身的右移一位的数异或,以便探测边缘,24bit最多也只有12个边缘。
2.把12个边缘的位置进行编码,最多5bit即可。
3.把位置进行相减,即得到连续0的个数。
4.剩下的就是比较了,得出最大的。

网友D:
组合逻辑也可以实现的,这个问题有点像我以前解决的一个问题,那是检测16个bit中的连续1.
分以下几步:
1.把这个数与其自身的右移一位的数异或,以便探测边缘,24bit最多也只有12个边缘。
2.把12个边缘的位置进行编 ...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