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控制器可大幅简化负载点电源供应系统设计

楼主(2012-10-10):
采用_PowerWise_SIMPLE_SWITCHER_控制器可大幅简化负载点电源供应系统设计

网友A:
现在在电源设计这块主要是考虑使用合适的IC芯片   找到合适的芯片之后    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呵呵   按照推荐电路搭一下   再运行一段时间   基本没问题   呵呵   个人的一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