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带宽不够吗?(帖子重新编辑,表述不准确,见谅)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0-10):
估计信号本来就这样。
另外,示波器的信号处理电路总会增加一些失真的。

网友B:
这要是模拟信号还说的通,可能是驱动能力、阻抗匹配一类的问题。如果是数字信号那就麻大烦了。

网友C:
你是抓的时候就是25ns这档,不是抓完以后打到25ns档。如果是前者,原信号是方波,那看来带宽真不太够。

网友D:
肯定不是带宽不够,带宽不够应该是边沿变圆或者幅度变低,你的信号前方有一个上冲,中间凹陷,这是高于信号基频的分量,带宽不够怎么可能看到比基频还高的成分???

这个说明信号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E:
测量方法有问题吧

网友F:
信号本身的问题

网友G:
5 楼正解

网友H:
信号本身有问题或者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

网友A:
方波信号输出,即使输出的波形很好,经过长线传输,如果传输线有不匹配,会导致过冲的。
有过冲,同时说明GPIO输出驱动能力太强了。
如果示波器表笔的性能不好,或者放10倍档频响没有调整好,都可能出现方波过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