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红外发射的距离——电路图

楼主(2012-10-10):
最近在做一个关于红外计数的东西,买的红外对管传输距离只有几厘米,我想做到两三米,求高手们指点一下吧,我们不需要传送什么信息,就是想实现没有东西阻挡时输出高电平,有阻挡时输出低电平,我在网上找了很久,说是调占空比什么的,我是真不懂呀,求高手指点一下,最好能给个电路图,我们实测一下,谢谢

网友A:
帮顶了,占空比?调节强度的吧
表示没调试过红外的,呵呵,不过电视冰箱遥控器,基本都是红外,电路一堆

网友B:
如果只有几厘米,那就太短了。遥控都轻松做到几米了。你当前的实现方案是红外发射二极管+红外发射接收二极管,直流驱动?如果是,改为采用38KHz驱动红外发射二极管,同时采用红外接收一体管进行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38K的脉冲波发射出去采用一体化接收,需要编码什么的吗?这方面我是真不懂搭建好了电路它就直接可以输出和接收高低电平吗?

楼主:
加大电流不管用呀,再大恐怕发射管就爆了 3# jjjyufan

网友C:
那就是发射 光束不集中, 反射面 反射系数小,接收不到
前面说的,你模具这块改改呢,使发射聚焦集中

网友D:
可以学遥控器,用一体化接收头,发射端编码,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四周物体的反射,如果遮挡物不是很大,可能检测不到。楼主可以考虑用激光管。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一个38K震荡器去接发射管。(震荡器可以用三级管、运放、或NE555做都可以)。
一体化接收管已经对38K信号进行解调,不用你去管,有38K信号接收到,它就输出低(我没有忘记的话),没收到38K信号,它就输出高。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做一个震荡器和换一个换接收管,其它的电路和你原来的规划一样。

另外,这个过程叫调制解调。不是编码。编码是在其上进行的,用于传送实际信息,你没有信息要传送,也就不需要编码了。

网友E:
新手路过!:)过来瞧瞧……

网友F(2014-03-26):
红外激光管

网友G:
新手路过!过来瞧瞧……

网友H(2014-05-20):
看看,正好也在搞红外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