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压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2-10-10):
做一个电压比较器,in-为15V,in+为14-17V,电源是用20V稳压管出来的电压是19V,现在要求用1脚的输出信号来控制一个大继电器(电流要大于2A才工作,工作电压12V左右),请高手帮忙设计一个电路可以控制继电器的状态

网友A:
有什么要求?

楼主:
in+>15V时继电器不工作,in<15V时继电器正常工作。

网友B:
你可以到:
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uln2003a.html
看看继电器驱动芯片

网友C:
还没见过这么强悍的继电器要12V 2A来驱动的,也不知道你哪里来的12V电压为继电器供电。

网友D:
看不是很懂啊

网友E:
24W的继电器?

楼主:
算了, 我有点糊涂了,先结贴了

网友F:
比较的电压是不是有些大了啊,一般的都降压到3~5V就可以很方便的进行比较的啊

网友G:
建议使用合适的继电器驱动芯片    如果使用三极管来搭电路   可能不稳定    而且由于继电器本身电磁干扰很强  普通的三极管可能不胜任   使用驱动芯片吧   自己找一找   感觉这么大的驱动电流的芯片不好找  实在不行将一个运放试一试   呵呵

网友H:
一般比较器电流也没这么大啊,有点不好说

网友I:
没见过这么用的,楼主你的思路首先有问题

网友G:
补充一点关于电压比较器的知识

电压比较器可以看作是放大倍数接近“无穷大”的运算放大器。   电压比较器的功能:比较两个电压的大小(用输出电压的高或低电平,表示两个输入电压的大小关系):   当”+”输入端电压高于”-”输入端时,电压比较器输出为高电平;   当”+”输入端电压低于”-”输入端时,电压比较器输出为低电平;   可工作在线性工作区和非线性工作区。   工作在线性工作区时特点是虚短,虚断;   工作在非线性工作区时特点是跳变,虚断;   由于比较器的输出只有低电平和高电平两种状态,所以其中的集成运放常工作在非线性区。从电路结构上看,运放常处于开环状态,又是为了使比较器输出状态的转换更加快速,以提高响应速度,一般在电路中接入正反馈。

网友G:
电压比较器的作用    它可用作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接口,还可以用作波形产生和变换电路等。利用简单电压比较器可将正弦波变为同频率的方波或矩形波。   简单的电压比较器结构简单,灵敏度高,但是抗干扰能力差,因此我们就要对它进行改进。改进后的电压比较器有:滞回比较器和窗口比较器。

网友G:
可用作电压比较器的芯片:  所有的运算放大器。常见的有LM324 LM358 uA741 TL081\2\3\4 OP07 OP27,这些都可以做成电压比较器(不加负反馈)。LM339、LM393是专业的电压比较器,切换速度快,延迟时间小,可用在专门的电压比较场合,其实它们也是一种运算放大器。

网友G: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主 可以借鉴一下上面的电压比较器型号   希望对你有帮助   呵呵

网友J:
使用电压比较器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如果输入电压在门极电压附近,那继电器反复运动,会损坏继电器的,使用继电器的驱动芯片一般有ULN2003达林顿来驱动

网友K(2012-12-20):
怎样做高频率的电压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