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输出电阻怎么算呀?

楼主(2012-10-10):
怎么算。

网友A:
这玩意Ib怎么产生的?

网友B:
这玩意有点难,像我们教材上的

网友C:
这不是三极管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教程上的。这个是比例电流源的。第三章。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是那么简单的话 我就不发帖了。你应该有看到rce跟rbe是串联的关系吧。。。

网友E:
是三极管模型,请参考电路分析教材,戴维南等效里面的方法来算就Ok了,我主要是不记得的可控电流源是怎么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主要是不清楚RD到底是什么。rce1?rbe1?而且你看看他原文是这样算的。我搞不清楚为什么。能否帮忙指点一下迷津

楼主:
原文是这样。但为什么要这样算呢。

楼主:
为什么这样算呢= =

网友F:
回复 网友G:
RD就是T1的输出等效电阻RD=1/gm1.
用基本的方法计算输出电阻还不清楚只能建议楼主再看下书了。

网友H:
RD是T1的等效阻抗,由于T1的这种接法(BC极短接),其等效阻抗很小(1/gm), 原文在计算过程中把这一项忽略掉了。rce是由于基区宽度调制效应而导致的三极管的输出电阻,rbe是三极管基-射之间的等效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大师。收我为徒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学过这个拉?

楼主:
回复 网友H:
对了rce这个参数要怎么算。

网友I:
rce这个参数一般很大,看看输出曲线的IC和Vce的变化,Vce变化时,IC变化很小,所以Rce很大

网友I:
测量输出电阻的办法,就是将输入信号源短路,输出端加一个电压,测量电压产生电流,输出电阻的输出电压比上电流,如果没有那个Re2的话可能你就明白了,由于加上了Re2产生了Ib所以你可能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