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助:晶体振荡器无**常工作

楼主(2012-10-10):
(无正文)

网友A:
晶体振荡器没有信号有可能是5416的内部振荡器没有工作,晶振的电路比较简单,如果你确定没有问题的话,我建议你换成钟振,隔值流后再接入X2脚或者用晶振稳压的多谐振荡电路接入。

网友B:
晶体振荡器没有信号, 检查
1, 引脚有没有对地, 对电源有短路情况.
2, 晶振有没有坏, 这个情况也常出现, 因为晶振抗震性差, 往往摔一下后坏了.
3, 电路和匹配电容的问题, 虚焊或焊错, 遇到过有误装了 0.1uF 的电容而导致不起振.

网友C:
我也是来听高人讲经的。多听各路高僧说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