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唐m0假死机现象

楼主(2012-10-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本人现在用m0516做了个项目,IAR5.5环境,程序大概接近55K的样子,项目做完测试时偶尔程序会进入假死状态,即程序不进所有中断,只在主循环里运行!在程序中我没有人为地关闭全局中断!不知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
问题现象补充::
    在程序中打开看门狗却不能复位芯片!在主循环总增加IO取反LED闪烁正常!程序在什么地方运行看门狗都不起作用??怪事!???

网友A:
我暂时还没接触到M0,先跟着楼主学习下的啊

网友B:
是不是·程序设计有问题啊

网友C:
程序贴出来看下

网友D:
检查一下你的程序吧

网友E:
还是说详细点吧

网友F:
楼主最好能说到点子上,这样不好分析啊

网友G:
程序贴出来,方便讨论

网友H:
程序有BUG

网友C:
没有程序,没法指点

网友I:
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还是程序的原因

网友J:
碰到过类似的情况,需要改改程序

楼主(2013-05-05):
后面找出问题!堆栈溢出!!

网友K:
查查程序吧!

网友L:
基本是程序的原因。你就认栽吧

网友M:
现在都用M3了,谁还用M0啊。毫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