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电源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10-10):
Gpio连接到cpu上。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GPIO另外叠加一个直流信号,FB的电压保持不变,自然输出电压就变了。
基本上是数学问题,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电路分析课里的电压节点计算问题。

楼主:
3# gx_huang 请问下这种接法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
A点直接与VDD_LOG相连接也不知道什么作用呢?

网友B:
这个电路其实很简单啊,Vout=Vfb*(1+R78/R169),把R169看成一个网络,一个整体来看。这个网络的阻值是实际的R169和它前面一堆电阻(假设为R)并联后的阻值,在这里是通过将GPIO拉高拉低来实现改变R的大小,从而调节VDD_LOG的值。

网友C:
左右两边的红点点是什么东东

网友D:
这样设计有什么用途呢

网友B:
这样做的好处对于功耗敏感的设备来说比较有用,比如说,板卡正常工作的时候,VDD_LOG为5V;当板卡处于待机的时候,你可以过这个GPIO来控制VDD_LOG,比如将它降低到3.3V,这样可以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