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公式

楼主(2012-10-10):
(无正文)

网友A:
原文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嘛,
Vr为电网输入电压波动引起的变压器次级绕组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波动峰峰值Vp-p,图b已经表达的很清楚了;
假设电网输入Vin时,变压器整流滤波电压Vdc;
那么当Vin正波动15%,变压器整流滤波电压Vdc+V1;
当Vin负波动15%,变压器整流滤波电压Vdc-V2;
由于变压器匝比固定,显然V1=V2;
V1+V2即为文中定义的Vr。。。。
:L累死了,,还是图b简单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公式里为什么要加上Vr/2啊?为什么不是加上Vr或是Vr/3呢?...谢谢了...

网友A:
:L那么多字白打了
线性稳压要满足,Vin≥Vo+最小压差(文中的2.5V);
也就是说极端情况要保证,最小输入电压,Vinmin=Vo+最小压差(文中的2.5V);
续2L:如果输入电压波动正负15%,那么很显然最低输入电压Vinmin=Vdc-V2,V2=Vr/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考虑纹波电压,则整流后输出的直流电压变大,Vr/2是用来抵消负峰值的,那么直流电压的增加量恰好是Vr/2吗?谢谢

网友A:
看你截图正文的第三段话,别的我没什么要说的了,爱莫能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本人有点愚钝,我想问如果直接加上Vr/2,输入直流平均电压比实际变高了,是吗?

网友A:
先不管文中那个该死的公式了
本文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你三点:
1,线性稳压正常工作,输入最小极限电压等于输出电压加最小压差;
2,线性稳压的实际最小输入电压,要根据电网输入的最低电压来计算;
3,线性稳压器要正常工作,就要确保1和2
知道以上三点就够了

你5L和7L的回答:是。但是你这么个问法,感觉怪怪的,
7# lhwaizhu

网友:
先不管文中那个该死的公式了
本文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你三点:
1,线性稳压正常工作,输入最小极限电压等于输出电压加最小压差;
2,线性稳压的实际最小输入电压,要根据电网输入的最低电压来计算;
3,线性稳压器要正 ...
引用 网友A:

不亦心 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