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低位DA实现高分辨率DA

楼主(2012-10-10):
由于高分辨率DA太贵或没有(24位的),因而想用两个16位的DA来实现24位的分辨力,不知道可行否,希望高手给些意见!谢谢啦!
数据的高16位给DAC1输出V1,将低8位给DAC2输出V2,两个DA参考电压相同,V2输出除以2的16次方和V1相加;或DAC2的参考电压选择为DAC1的2的16次方分之一,然后两个输出电压相加。
这样是不是参考电压相差太大,噪声干扰无法保证精度,没有现实可操作性?
谢谢!

网友A:
呵呵, 只能想想罢了, 要不高分辨率就不会那么贵了

网友B:
也不是没有可能。做是能做出来的,就看做出来以后的性能罗。参考电压源精度做高点、加法器做好点。

网友C:
呵呵,原理上是可以的,实际呢?就算输出量程是10.00000V,输出分辨率也是0.596uV,那么,你的电路噪声怎么做到这个级别?

网友D:
应该是不能这么干的,DAC1的噪声就已经把V2的输出淹没掉了,得到的实际精度还是只有16位。

网友E:
要是真的能做起来那花的钱还不如直接用24的

楼主:
要是真的能做起来那花的钱还不如直接用24的
引用 网友E:

貌似现在没有专门的24位DA,商用24位的都是音频的吧。

网友F:
这个帖子刚说过DAC串联方法,pengjianxue也指出了问题所在,如同4楼coody所说。

https://bbs.21ic.com/icview-379043-1-1.html

楼主:
这个帖子刚说过DAC串联方法,pengjianxue也指出了问题所在,如同4楼coody所说。

https://bbs.21ic.com/icview-379043-1-1.html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
看完那个帖子,晕了。。。。:'(
自己水平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啊
要再多看资料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