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 问题

楼主(2012-10-10):
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的问题
我用的是STC12c5204AD单片机,通过IO输出电平驱动场效应管的导通来控制电机的转动(驱动电路如图所示)。
现在是单片机输出电平没有变化,电机不能转动。
同样的程序我用ULN2003驱动 电机可以转动。
请教高手帮忙指导下。。。。是不是单片机的驱动不够????

网友A:
两个电阻多大?MOS是否打开,对比测量是否达到MOS的开启电压

网友B:
单片机IO端口也没变化?

网友C:
STC的MCU是兼容标准51的,默认是弱上拉,驱动能力弱
改寄存器设置成推挽方式,再试试看

楼主:
就是楼上的说的那样,我配置之后试试....

配置IO模式:P2.4,P2.5,P3.4,P3.5设置位推挽输出
P2M0=0x00;P2M1=0x30;
P3M0=0x00;P3M1=0x30;

楼主:
可以了。。。

上面的设置有误。
正确的设置为
P2M1=0x00;P2M0=0x30;
P3M1=0x00;P2M1=0x30;

STC的MCU的IO口模式的设置是这样的????
我看  郭天祥的<<新概念51单片机>>上写的是:
P1M0  P1M1    IO口模式
   0        0          准双向
   0        1          推挽输出
   1        0          输入(高阻)
   1        1          开漏
而STC单片机器件手册上写的又是:
  P1M1    P1M0   IO模式
    0           0         准双向
    0           1         推挽输出
    1           0         输入(高阻)
    1           1          开漏

我按照器件手册上的设置,电机能正常工作。  按照书上的设置,电机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其实即使推挽输出, 驱动也还是不足的, 如果速度提高上去, 电机运转还是有问题的. 最后还是考虑增加中间驱动电路

楼主:
我目前的电机是六线四相,采用一-二相励磁。速度的5MS  电机的发热很快。。。。

网友A:
一切以测量实物为标准

写的文字很多时候容易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