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通信问题

楼主(2012-10-10):
有关于GSM通信的例程吗

网友A:
推荐你看秦龙写的那本430入门书籍    网上可找到    在实战项目中有他的例程   主要涉及调用AT指令   以及通信协议   这个你自己看看    如果只涉及文本传输   那使用7段字符传输   如果是传输声音  图像等   就需要使用8段传输   自己多看看关于短信传输的有关协议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