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系列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2-10-10):
stc单片机代码在keil里面编译不通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B:
估计不是芯片的问题, 应该是楼主的程序问题

编译不通过,除了程序和编译设置问题,应该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C:
编译不过,请贴上KEIL出错提示信息。

检查语法,变量定义,头文件等问题。

网友D:
大多数是头文件没有用好,或者说是头文件用错了,和器件对不上

网友D:
我好多次都是这问题

网友E(2012-11-23):
头文件和型号不对?

网友E:
这很笼统啊  没办法解决吧

网友F:
有可能是软件没安好

网友G:
楼主应该先将问题问清楚了来。

网友G:
#include 与 “reg52.h”之间要有空格,而且你的"REG.52"是不是错了。

网友H:
楼主问题都没陈述清楚,很难作答

网友I:
楼主忒懒 至少应该贴上出错信息嘛 ;P

网友J(2012-12-25):
什么具体信息都不说,我的STC89C52RC都在keil中,用的好的呢

网友K:
编译不通是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E:
应该是程序问题  不是芯片的问题  很多人都在用stc的    不过你可以试试赛元  比stc的好  看我签名可以联系我哦  免费索取资料

网友L:
检查一下keil的输出设置,你程序的格式,或者下新的在安过。

网友M:
楼主应该是新手,大胆的猜想是不是没把源文件添加到工程里去~

网友N:
把你的程序模块化    一部分一部分的编译

网友O:
头文件错了,用成reg52当然不能用STC的寄存器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程序问题:)

网友P:
看看这个,Keil错误汇总大全:http://www.myir-tech.com/resource/439.asp

网友C:
引用 网友O:
头文件错了,用成reg52当然不能用STC的寄存器了。

可直接使用reg51.h 或reg52.h, 再定义专有寄存器即可。STC官方的例程也有这样的写法。 :)

网友Q:
没陈述清楚,很难作答

网友R(2013-02-12):
12楼应该把问题都说清楚了,你再试试看吧~

网友S:
有提示错误信息不,,之前我遇到过,“目标没有obj模块,目标没产生”,,这是编译过程中,少了关键一步,,,

网友T:
现在就在用STC的单片机呢,一直很顺利啊

网友U(2013-03-16):
说的太笼统了,你应该贴出KEIL的编译提示,

网友V:
问题详细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