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2 与keil uv3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0-10):
就是版本的问题,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   前段时间用了两种版本   感觉好像就是界面变了   其他真没发现什么差异   呵呵  编译器本身知识工具   这个问题可以忽略       只要会用一种编译器   其他都是大同小异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