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屏蔽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0-11):
pcb布线也就是铺地, 另外就得装屏蔽罩或外壳, 不属于布线问题了

网友B:
这一块主要是在布线时注意布局合理   不要将容易产生强电磁干扰的模块靠在一起    同时注意各功能模块之间相互尽量不干扰   呵呵    还有如果实在不行就加屏蔽罩   当然还要注意散热   PCB封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