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有明显的可听得见的音频噪音

楼主(2012-10-10):
UCC28811/28810在做成隔离型的单级PFC电路时,当输出功率大于30W时,有明显的可听得见的音频噪音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一般来讲,电源的音频噪声来自于磁性元件或者高压电容。

网友B:
是的, 我也是遇到过磁芯元件导致的噪声的情况.

网友C:
如果可以确定是变压器的声音,可以通过改变变压器的绕制方法和加强浸油来改善

网友D:
对,如果是高压电容,可以换不同材质的电容来试一试。

网友E:
当然,在此之前,首先要确认工作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F:
电源的音频噪声来自于磁性元件或者高压电容,还是先确定下波形!

楼主:
好的,知道了,多谢大家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G:
跟楼上各位学习了,非常感谢了

网友H:
使用电源噪声滤波器   将电磁干扰以及一些杂音都滤除    这个可靠性还是有保证的   呵呵   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网友I:
试试是不是变压器绕的不太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