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缆

楼主(2012-10-10):
射频电缆跟普通电缆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射频电缆一般要求双绞屏蔽线

网友B:
主要需要增加其抗干扰性能的,双绞屏蔽线是非常好的选择的

网友C(2013-01-23):
射频电缆多为同轴电缆,双绞屏蔽电缆算是对称射频电缆的一种。
射频电缆与普通电缆的最大区别在于带宽及分布参数的不同。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网友D:
射频电缆是传输射频范围内电磁能量的电缆,射频电缆是各种无线电通信系统及电子设备中不可缺少的元件,在无线通信与广播、电视、雷达、导航、计算机及仪表等方面广泛的应用。

网友D:
产品特点1.可以传输较宽的频带
2.对外界干扰的防卫度高
3.天线效应小,辐射损耗小
4.结构简单,安装便利,比较经济。

网友D:
按绝缘材料分类
塑料绝缘电缆、橡皮绝缘电缆及四轴飞行器矿物绝缘电缆。
按柔软性分类
柔软电缆、平软电缆及刚性电缆等。
按传输功率大小分类
0.5千瓦以下的低功率、0.5—5千瓦中功率、5千瓦以上的大功率电缆。
按产品用途特点分类
低衰减、低噪音、微小型及搞稳相电缆等。

网友C(2013-02-28):
引用 网友A:
射频电缆一般要求双绞屏蔽线

只有对称射频电缆才是双绞屏蔽电缆。
一般射频电缆都是同轴电缆。

网友E:
射频电缆采用双绞屏蔽线主要是减少外部其他信号的如地磁场的等的影响

网友F:
http://wenku.baidu.com/view/daaea5d1b14e852458fb5784.html
这个上边有讲到射频天线的,看了下的,非常好的,推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