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芯片的ID号

楼主(2012-10-10):
请教大虾STM8的ID可以软件读出来吗?怎么读?如果可以,用来做加密应该很不错吧

网友A:
这个可以读的

网友B:
呵呵,ID号本来就是透明的,用户可以随时通过访问寄存器得到ID的值。

网友C:
加密的过程是通过加密算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