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48只能下载不能仿真吗?

楼主(2012-10-11):
最近在用mega48,发现没有jatc口,只有isp,不能仿真是吗

网友A:
好像有个单线接口的仿真来着。

网友B:
要用很贵的AVR JTAG MKII可以在线仿真的,AVR系列的芯片资源用法都一样,可用M16做设计和仿真调试程序,最后将代码移植到M48上,多来几次ISP,修正BUG就能用了。

网友C:
JTAGICE3和JTAGICE MKII都是可用的,国内有山寨的,一顿饭钱,没几个大子。

前阵子入手原厂的JTAGICE3,某宝价格1600左右,支持AVR STUDIO 5.X及绝大多数ATMEL芯片,还是很爽的。

网友D(2013-01-14):
用串口输出

网友E:
MEGA48 采用的是单线的 debugWIRE 技术.
IO 口紧张哪

网友F:
用AVR JTAG MKII可以在线仿真的,使用debugWIRE接口 技术.
接一根线到 MCU 的RESET引脚上就OK啦

网友G(2017-03-18):
可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