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使用网络变压器实现无源隔离(短距)

楼主(2012-10-11):
前天在电子市场遇到一位老兄要用网络变压器传递485,想法很新颖

所以,大家聊聊可行吗?距离30米,无源传输

网友A:
楼主,先把工作原理描述一下,大家交流下看是否可行,或会哪里出问题。

网友B:
用音频变压器都可以

网友C:
不能采用NRZ方式,必须采用MANCHESTER. 可参考LONWORKS的RS485接法(网络侧)

网友D:
应该可以,不过0码和1码要平衡,同码数量不能过长,一般9600的情况下,同码不能连续多于5个

网友E:
网上有很多485无源隔离模块卖的。

网友F(2013-03-12):
用音频变压器都可以:4800BPS 传过1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