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最多有几路DA啊

楼主(2012-10-11):
我在官网上找STM32最多好像只有2路DA啊,我要3路,怎么办?有谁见过2路以上的吗?我要100个管脚的,求推荐型号啊。。。。

网友A:
没有的,连F4都没,改下方案,或者实在不行外加一个DA

网友B:
STM32F373最多有3路DAC,但才刚推出,或许不大好买。

网友B:
型号可以考虑STM32F373VCT6

网友C:
PWM可以实现啊,试试吧,我没有试过

网友B:
PWM可以实现啊,试试吧,我没有试过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当然PWM加滤波实现的DAC,速度相对慢点。

网友D:
PWM+LPF=DA  精度就看你的模电水平了

网友E:
pwm在速度和平滑度上必须有所牺牲,很难平衡啊。

网友F:
估计会比较难买

网友G:
新出的产品好像有3路DAC

网友H:
最多应该只有3路DAC

楼主:
6# IJK 请问如果用LPF,用什么样的类型比较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如果用LPF,用什么样的类型比较好呢?

网友I:
现在带da的东西往往很贵,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J:
不要想着使用PWM来实现DAC,我已经领教了,低通滤波器的时间常数要很大,反映极慢

网友K:
不要想着使用PWM来实现DAC,我已经领教了,低通滤波器的时间常数要很大,反映极慢
引用 网友J:

这个简单,外部再加一个开关,来控制通断! 这样响应就很快了!

网友L(2013-08-01):
这个似乎不行吧

网友M:
主要还是看单片机的选型   有的很多  有的比较少   主要还是看选型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