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整流触发问题

楼主(2012-10-11):
(无正文)

网友A:
4个象限都要触发

网友B:
降低脉冲变压器的体积
降低功耗

网友C:
因为原来使用脉冲变压器进行隔离,所以就使用了脉冲列了。

网友D:
持续触发,功耗比较大,如果采取脉冲变压器,则只能选择脉冲触发,而且脉冲宽度不能太大,越大功耗越大。
当然,可以采取多个脉冲触发,即适当降低功耗,又提高触发可靠性。

网友E:
可控硅的触发导通只需要一个窄脉冲即可,为确保可靠触发,常用多个脉冲;尽量减轻触发电路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