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过孔不露铜

楼主(2012-10-11):
我想在protel 99se下放过孔, 只打孔, 过孔除了过铜以外, 我不希望过孔外露铜. 应该怎么设置? 我将过孔内径和外径设置一样大后还是会露铜

网友A:
过孔不是可以和PCB厂家说明塞绿油么。

网友B:
双击VIA,出来的属性对话菜单中有一项Soldrt Mark下的Tenting选项,你勾上就可以不露铜用绿油盖住。

楼主:
楼上方法很好。谢谢

网友C:
出gerber是,不要让过孔出现在soder层.也就是过孔不"开窗"
或者直接向厂家说明.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我都是用3楼的方法的,但是如果一整个板子的过孔都要塞绿油的话,跟PCB厂家讲也方便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我都是用3楼的方法的,但是如果一整个板子的过孔都要塞绿油的话,跟PCB厂家讲也方便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问这个问题~
呵呵~
明天问问制作PCB的人。
奶奶地今天去,他们3点多久下班了~蛋疼

网友F:
3楼的是正确的方法,但是为了确保不出错还是和厂家说明一下为好
我就遇到过厂家不认的情况

网友G:
正常批量加工的话,你和生产厂家约定好即可,需要加把过孔阻焊掉。但是要特别注意,对于一些插件的器件,如果将其阻焊掉,那么你的器件就连不上了。要对需要阻焊的焊盘表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