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加工为什么要用Gerber文件?好处?

楼主(2012-10-11):
我一直都是删除元件参数,直接将PCB设计文件给加工厂家。有时候还元件参数和元件编号都删除。

   转换成Gerber文件显得多此一举,为什么? 如果PCB厂家要泄露你的资料,不管给什么文件都可以泄露呀。

网友A:
gerber是国际通用的文件
关键是人家的制版机器只能识别gerber文件

网友B:
你让工人烧写芯片是给源代码还是给BIN(HEX)文件?

楼主:
2楼正点。
个人认为:从保密角度考虑的话,给什么文件都一样的。

网友C:
不同的软件有不同的pcb文件,而gerber文件确是通用的。而且你即使给pcb文件也要出个钢网文件吧。

网友D:
很无聊的问题,有gerber更好,有源文件也行········

网友E:
有的板厂  你给他allegro的PCB文件   他不接收  必须你给gerber

网友F:
给gerber是出于需要,毕竟是通用格式,
直接给图,是懒,或者不自信,
至于厂家会不会传出去,那是信用问题,一般的厂不会传出去的.

网友F:
真传出去了,你可以去法院.

网友G(2013-11-17):
呵呵 除非你的作品或者产品很伟大,不然厂家不会轻易冒险的

网友H:
刚入门的画板子的 甚至很多都不会转gerber, 你发给加工厂PCB文件 他们也是再自己转GERBER,
一般都会慢慢转向cadence, brd确实有些小厂子不收 估计里面没人会cadence? 具体我就不知道了

刚工作时候用PCB画板子都是直接发PCB,后来换cadence确实遇到过不收BRD的,再后来都是直接gerber了

而且你的物料信息不会泄露,聊胜于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