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求助,急急急!

楼主(2012-10-11):
本人小白,想请教各位大虾pcb布局时eeprom离mcu远点是否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无影响,IIC走线速度不高的

网友A:
有些传感器也是IIC 接口,都在板子边缘了 没有问题的

网友B:
i2c,spi速度不快的,
真要是担心,可以在总线附近用地线保护.

网友C:
明白了 ,谢谢
引用 楼主:

明白4楼说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