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6这方面的硬件测试怎么发展?求指点

楼主(2012-10-11):
本人刚应聘了家X86公司的硬件测试职位,但是对公司所从事的技术及前景还不是很明确?进了此公司不知以后会是往什么方向?
望知道的大侠指点

网友A:
盛博是国内做PC104主板最早也是最大的公司,都是基于X86的产品。

网友B:
不一定吧,据我所知,SB在05年的时候就开始做ARM产品线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你要看一个公司哪种产品占业绩的主要部分,很小比例的产品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C:
盛博在广州和深圳还是有些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那这个PC104测试职位的发展会需要用到什么知识,发展前景如何?等等随便说说。
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之前一直做单片机控制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嗯,那这个PC104测试职位的发展会需要用到什么知识,发展前景如何?等等随便说说。
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之前一直做单片机控制
引用 楼主:

      每个公司的职位分工都会不太一样,我个人估计测试应该会用到软件+硬件,比如说用一个串口软件来测试硬件串口,这个是最基本的了。看起来很简单,问题在于客户串口通讯有问题的时候怎么来分析?
      其实我觉得做什么都可以做得很好,这个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怎么做了。但是单片机因为门槛太低,所以前途比较一般而已。

网友D:
盛博的名气还是很大的。
质量不错。

楼主:
6# luck851 你的意思是。。。?

楼主:
8# 赵崇伟 我觉得好有难度耶,是波特率引起的?通过更高级的工具去捕捉串口通信波形来分析??

网友A:
8# 赵崇伟 我觉得好有难度耶,是波特率引起的?通过更高级的工具去捕捉串口通信波形来分析??
引用 楼主:

我遇到过的情况,五花八门
1、线路太长,地电位差达到200伏,地线环流干扰
2、收发器电平不对只有+-5V
3、软件编写粗糙,没有判断完整的串口状态,导致与cpu速度相关,此种情况非常普遍
4、485收发状态转换太快,导致切掉了头部
5、电缆选择错误,导致高波特率的信号畸变
6、光电隔离没有考虑光耦的温度特性和延迟,导致波形畸变
7、波特率误差太大,超过5%导致字节错误
8、485没有电阻,导致电荷积累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