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搭一个简易温箱?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0-11):
自己成本更高,所有加起来估计800块搞不定。

现在人工成本也很高的。

买一个是应该的,这是产品型式试验必不可少的标准设备。

网友B:
1,买个烤箱加一个温控器。
2,纸箱做一个,很多人都做过哦。

网友C:
有一种运输水果的泡沫塑料盒子, 体积够大, 绝热条件够好. 45 度不高, 发热元件用一个 20W 的大功率晶体管装到足够大的散热片上, 温度控制电路直接控制晶体管的电流. 热源放在箱子的下端, 而且必须有风扇强制循环, 否则箱内温度不均匀.

网友D:
纸板箱+红外灯泡+45度温度继电器+4"小风扇+220v/12v/0.5A适配器
红外灯泡加温→18元
45度温度继电器控温→5元 http://baike.baidu.com/view/3742843.htm
4"小风扇用来均温(电脑散热风扇即可)→8元
适配器给小风扇供电→10元

晒一下俺的高效省电型暖风器

网友E:
烤箱150元+温控器50元+运费30元,230元搞掂

网友F:
我们也经常需要测电路板或者元件的温度特性,固化环氧树脂。
单位穷啊,就用土办法。

材料:热风枪一支,纸箱一支,温度计一支
制作:纸箱上部留一个进风口,热风枪在箱外对准进风口吹热风,
         电路板和温度计放一起,调节热风枪距离即可调温,等十分钟温度稳定在45度,固定热风枪即可。气温变化较大时,再去调一下距离。

要想保温效果好,温度到80度,再套个大纸箱,两个箱子之间加保温材料。

也可以考虑热风枪直接放纸箱内部,这时要观察较长时间,看温度上升到平衡点是多少。热风枪可用电吹风代替。
房间内最好有人,小心防火。

网友B(2012-11-10):
看到(热风枪一支,纸箱一支,温度计一支)想起某电视台一位播音员说来了2只男的3支女的。也不知道说的是支还是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