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rapidio ip核如何仿真

楼主(2012-10-11):
最近在做两块FPGA进行通信工作,用rapidio去实现,在ise13.4中生成ip后,如何进行仿真,或者chipscope逻辑分析,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生成后。里面自带一个目录simulation.

网友B:
目录simulation里面的东西可以直接仿真吗?为什么我的不行,仿真出来没有相应信号波形?

网友B:
有没有哪位高手能帮我指点一下?

网友A:
目录simulation里面的东西可以直接仿真吗?为什么我的不行,仿真出来没有相应信号波形?
引用 网友B:
看文档说明。当然可以了

楼主:
生成RapidIO IP核后产生以下文件(图一),然后打开工程直接编译,根据文档说明,对ucf进行检查后Implement,总是出现错误(图二),ucf和文档里面说的一样,请问以下如何修改,如果把phy_4x_ser_clk/UCLK中的phy_4x_ser_clk/去掉则相应才错误就没有了,但是这样UCLK应该是顶层的,这个错误和文件路径等有没有关系?请多多帮助,谢谢!

网友A:
要看准,例子里面使用的器件类型。

网友A:
另外建议重新建工程,然后把相关文件都拷出来。包括NGC等等。

楼主:
ucf文件是这样的(图三),ucf文件约束的信号只能是最顶层的信号吗?

网友A:
位置是只能顶层
时序的随便。

楼主:
我直接把时序约束先去掉了,只剩下管脚约束,这样可以通过,这样做可以吗?对于仿真有什么影响?还想请教一下,这个RapidIO的IP核生成后使用example_design的时候,还需要自己写一些接口逻辑程序吗?还有我自己建了一个CDC文件,完成后找不到信号,无法添加信号,这是怎么回事,是example_design/chipscope里面的文件的问题,还是程序本身的问题。多谢指教!

网友A:
重新生成一遍

楼主:
请问普通的license文件,生成rapidIO的IP核,能用吗?生成的时候提示(图一),然后在工程里面的相应的文件给的是NGC文件而不是.v文件(图二),实现的时候出错,错误的地方刚好是那些文件里的信号。这些错误和license有没有关系。

网友C:
请问普通的license文件,生成rapidIO的IP核,能用吗?生成的时候提示(图一),然后在工程里面的相应的文件给的是NGC文件而不是.v文件(图二),实现的时候出错,错误的地方刚好是那些文件里的信号。这些错误和licen ...
引用 楼主:
能生成。

用NGC,.v是仿真文件。

楼主:
请问您做过rapidIO吗?能帮忙指导一下吗?刚刚开始做,不太懂这个!

网友D:
在生成 rapidIO core的文件夹内有sim用的目录,里面有tb
你要修改tb里面的激励。
在仿真中加入TB  SRC 即可
工具用modelsim VCS 。。。。都可以

网友A:
请问您做过rapidIO吗?能帮忙指导一下吗?刚刚开始做,不太懂这个!
引用 楼主:
对于IP核有什么不懂的?
你有那么多文件,我也同样那么多,自己摸索一下就可以了。
而且xiao6666说的已经很好了

网友A:
在生成 rapidIO core的文件夹内有sim用的目录,里面有tb
你要修改tb里面的激励。
在仿真中加入TB  SRC 即可
工具用modelsim VCS 。。。。都可以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搞了快两周了,rapidIO的IP核中的example_design倒是综合编译通过了,也通过modelsim仿真成功。但是对于user里面的那些程序里的参数配置,传输方式等怎么实现怎么修改还没搞清楚,还得继续努力,多谢大家对我的帮助,谢谢!

网友A:
搞了快两周了,rapidIO的IP核中的example_design倒是综合编译通过了,也通过modelsim仿真成功。但是对于user里面的那些程序里的参数配置,传输方式等怎么实现怎么修改还没搞清楚,还得继续努力,多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协议的事情了,哥就帮助不了你了。
快说谢谢猴哥

楼主:
谢谢猴哥!以后遇到问题还来找猴哥帮忙!

网友E(2012-12-18):
我想问一下,为何我不使用工程自带的仿真文件,而是自己编写testbench,然后仿真IP核,IP核就不出东西?而且LED0的4、5、6位上电之后一直为低?是不是这个IP核有什么要求?比如必须上电之后接到什么指令高速收发器才能工作?

网友F:
技术交流,猴哥的经验,俺来偷偷学习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一下,为何我不使用工程自带的仿真文件,而是自己编写testbench,然后仿真IP核,IP核就不出东西?而 ...

初始化完成了吗?握手信号是否完备?采用什么包格式传输的,HELLO 还是srio stream?我也想问一下,有人知道stream包格式的tuser信号怎么设定吗,文档里好像说的不详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协议的事情了,哥就帮助不了你了。
快说谢谢猴哥

猴哥 我现在在跑rapidio的核  工程已经生成综合通过 UCF文件也已经修改完毕  用的是ML605的板子 。我发现CHIPSCOPE抓数据的时候没有时钟,然后发现了LED中显示PLL_LOCK的指示灯一直没亮,我选得是1X模式,5G,时钟125M  请问时钟没锁住的原因大概有那些。。。
谢谢~

网友I(2013-03-15):
哥们儿,搞定了没有?我最近也在做这个,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哥们儿,搞定了没有?我最近也在做这个,能否指点一下?

你也在做啊  我也在做 有机会交流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猴哥 我现在在跑rapidio的核  工程已经生成综合通过 UCF文件也已经修改完毕  用的是ML605的板子 。我发现 ...

原因太多了。你用IBERT试一下物理通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猴哥 我现在在跑rapidio的核  工程已经生成综合通过 UCF文件也已经修改完毕  用的是ML605的板子 。我发现 ...

参照我的**啊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4086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也在做啊  我也在做 有机会交流啊

:handshake

网友K:
问个问题,最近也刚接触rapidio,我想从fpga往fpga的rapidio里面写一组数据,应该怎么写啊?之后再发给DSP,发给DSP这块问题应该不大,就是没想明白,该怎么往rapidio里写数据。

网友K:
输入接着写数据链路,我需要给我的数据加一个数据格式,打成包往里面写?还是自己造一个写请求时序,然后收到回复后,直接写数据?做个哥们指导下,小弟头一次玩。最好能个示例,邮箱2008082322@163.com谢谢啦。xilinx IPcore rapidIO
     input         srio_rxp0,
     input         srio_rxn0,
     input         srio_rxp1,
     input         srio_rxn1,
     input         srio_rxp2,
     input         srio_rxn2,
     input         srio_rxp3,
     input         srio_rxn3

网友K:
做过的哥们,看到明白人,一着急错写成了做个哥们,呵呵也行

网友L:
首先需要看一下SRIO协议,确定发送和接收模式,然后再根据你要发送或接收的数据按照协议设计时序。
不读协议,没法完成数据包的发送。

网友K:
引用 网友A:

xilinx IPcore rapidIO
猴哥,问个问题,最近也刚接触rapidio,我想从fpga往fpga的rapidio里面写一组数据,应该怎么写啊?之后再发给DSP,发给DSP这块问题应该不大,就是没想明白,该怎么往rapidio里写数据。
输入接着写数据链路,我需要给我的数据加一个数据格式,打成包往里面写?还是自己造一个写请求时序,然后收到回复后,直接写数据?做过的哥们指导下,小弟头一次玩。最好能个示例,邮箱2008082322@163.com谢谢啦。
     input         srio_rxp0,
     input         srio_rxn0,
     input         srio_rxp1,
     input         srio_rxn1,
     input         srio_rxp2,
     input         srio_rxn2,
     input         srio_rxp3,
     input         srio_rxn3

网友A(2013-10-08):
我有点零乱啊

网友M(2013-11-18):
搞这个还得有点耐心啊

网友N(2015-09-15):
引用 楼主:
谢谢猴哥!以后遇到问题还来找猴哥帮忙!

我在用v5的板子,用的是SRIO V5.6协议,我看到UG503上说可以环回测试验证,然后我就在外部用SMA将TX和RX对接,但是这样,port_initialed拉低状态,难道不可以只使用一个核进行环回测试吗?必须要再加一个核吗?另外example_design的VIO必须给信号,才能实现读写吗,不是直接固化在程序里面吗?
另外,可以再一片FPGA上使用两个SRIO核吗,我的方案是想加一个CPS1848芯片,作为stwich交换,通信。但是在一个工程里例化两个SRIO时,时钟错误一直有,就是约束文件

网友N:
我在用v5的板子,用的是SRIO V5.6协议,我看到UG503上说可以环回测试验证,然后我就在外部用SMA将TX和RX对接,但是这样,port_initialed拉低状态,难道不可以只使用一个核进行环回测试吗?必须要再加一个核吗?另外example_design的VIO必须给信号,才能实现读写吗,不是直接固化在程序里面吗?
另外,可以再一片FPGA上使用两个SRIO核吗?我的方案是想加一个CPS1848芯片,作为stwich交换,通信。但是在一个工程里例化两个SRIO时,时钟错误一直有,就是约束文件

网友O(2016-03-30):
引用 网友N:
我在用v5的板子,用的是SRIO V5.6协议,我看到UG503上说可以环回测试验证,然后我就在外部用SMA将TX和RX ...

楼主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P(2016-08-29):
这些接口怎么配置的

网友Q(2017-03-15):
论坛上看到您的帖子和回复。想请您帮忙解决一个问题。在使用RAPID IO时,我直接在VIVADO中打开的SRIO的Example Design,然后根据手册要求修改了相应的注释行,然后进行行为仿真。行为仿真中,首先观察到的shared logic输出的各个时钟和复位信号均正常输出。然后发现,port_initialized和link_initianlized这两个信号始终无法拉高(无论多久仿真时间)。请问这种情况下,问题会出现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