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ST89E516RD与TLC1543 SPI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2-10-11):
最近小弟在研究SST89E516RD芯片,其中集成了SPI总线接口,TLC1543也集成了SPI总线接口,但是两个连接在一起就不知道怎么做SPI的程序了,请哪位好心的大侠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我做过TLC2543
1。先要理解SPI是怎么回事,看看他们的波形,其实就是片选、数据和时钟。确定下两个芯片的硬件是否已经连接对。
2。学习下SST89E516RD的SPI接口如何使用、控制,最好找个有实例代码。
3。学习下TLC1543如何使用,如何启动A/D采集,如何读数据等,最好也找个实例代码。
4。写个简单的89E156代码控制TLC1543,先调SPI能否正常通信,然后将TLC的功能都用起。
5。最后如果楼主89E156的硬件SPI调不用,也没关系,直接用普通IO口模拟SPI时序吧,很简单的,也有可能可以找到现成的代码。
祝楼主顺利:lol

网友B:
由于 SPI 的时序可以设定的, 要根据设备的要求, 调整 mcu 的 SPI 设定以符合设备的时序(波形)要求, 这点很重要

网友C:
按2楼的方法试试...

楼主:
2# 阿南 我看到了SST89E516RD的SPI底层驱动,也找到了TLC1543的底层驱动,可是不知道两个怎么联系起来啊,能不能细致讲解一下啊,QQ:458124185,注明工程师论坛

网友A:
联系,你要看TLC1543的数据手册的功能,比如如何启动A/D,如何读采集结果等,然后通过SST89E516RD去实现,通常是主机(SST89E516RD)向从机(TLC1543)发一个地址,然后再发个数据,或是先发个地址,然后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