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阻分压

楼主(2012-10-11):
两相同电阻(470K)串联接上3.3V,中点电压为1.4V,用两2M串联接3.3V,中点电压640mV,3.3V是1117出来的。请大侠们分析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说明你的电压表太差了,内阻太小了。

网友B:
换个万用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换个思路解释一下,两电阻为A,B,B电阻接地,A=B=470K是,测出来UB=1.4V,UA=1.9V 电压是同个我能用表测的 如果电压表内阻问题的话,是否两个电阻两端的电压该相等

网友C:
话说你的电阻精度是多少的?
测这个完全没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精度是普通的5% 万用表测过,在2M档位,电阻值完全相同
本来想给个交流信号加上个直流偏置,就发现这问题,

网友D:
你用的是普通的电阻,5%的,所以这样看来你的两个电阻可能不是相同阻值 的,你看到的是470K的,那是电阻的标称值 ,但实际值与标称值之间是有 5%的误差存在的,建议测电阻用电桥测,如果你说的测Ua=1.9V的话,说明你的电源功能太小了,太电阻消耗太多,也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电源 ,Ua=3.3V才是正常 的,Ub=1.65V是理论的,

楼主:
不会是电阻精度问题,5%的精度不会差这么大的电压,还有电阻大,电流小,功耗低

网友E:
换一个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