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166a 工作环境问题

楼主(2012-10-11):
sh79f166a 手册上工作温度 -40 到85度 。  超过85度芯片会怎样???

网友A:
超过85度,IC的性能会受到影响,电气特性无法保障能符合规格书规定的性能,请在规格规定的范围内使用,如超规格使用出现问题,请客户自行承担责任。

楼主:
回复 网友A:
:(  用在炉具上的  ,怕万一温度高了  芯片不动作了  就麻烦了 !!

网友A:
请合理的安排IC在系统内的位置,比如电磁炉不可能把IC放在加热盘的正下方,一般控制板会和加热盘有一定的距离,我想还是有办法保证IC所处的环境低于85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