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485通讯误码率高

楼主(2012-10-11):
//UART1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9600
// actual baud rate:9615 (0.2%)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void uart1_init(void)
{
UCSR1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1A = 0x00;
UCSR1C = 0x06;
UBRR1L = 0x33; //set baud rate lo
UBRR1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1B = 0x98;
Rx_485_on;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1_rx_isr:31
void uart1_rx_isr(void)
{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UDR
Usart1_RX_Buff = UDR1 ;
if (Usart1_RX_Buff=='1')
{
Usart0_num = (Usart0_num + 1)%2;
if(Usart0_num==1)
{
Led_on;
}
else
{
Led_off;
}
}
}

void USART1_Transmit(uchar data)
{
//UCSR1B = 0x90;
Tx_485_on;
delay(20);
//UCSR1B = 0x98;
//等待数据寄存器为空
while ( !( UCSR1A & (1<<UDRE1)))
;
//数据放入缓存器
UDR1 = data;
//UCSR1B = 0x88;
Rx_485_on;
delay(20);
//UCSR1B = 0x98;
}

错误率很高,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错误率很高, 通常有两个可能.
1. 波特率不匹配, 或者误差比较大, 也或者振荡器稳定性不好
2. 外界干扰和噪声,

楼主:
1.波特率都是设置的9600,232通讯正常的
2.我用的普通的导线搅在一起,长度30cm左右,应该没有干扰
2# airwill

楼主:
void USART1_Transmit(uchar data)

{

Tx_485_on;

//等待数据寄存器为空

while ( !( UCSR1A & (1<<UDRE1)))

;

//数据放入缓存器

UDR1 = data;

Rx_485_on;
}
为什么把UDR1=DATA;后面的延迟去掉就正常了呢,没有无码了,请问是何因啊?

网友B:
如果发送方式随机发送的话(建议通过协议控制发送接收,即要检测到485在空闲时才发送数据),半双工的情况下TX_485_ON时无法接收发送的数据,所以这段时间发送的数据会丢失,如果这个时间刚好将发送的数据中途截断,就会产生误码。

楼主:
如果发送方式随机发送的话(建议通过协议控制发送接收,即要检测到485在空闲时才发送数据),半双工的情况下TX_485_ON时无法接收发送的数据,所以这段时间发送的数据会丢失,如果这个时间刚好将发送的数据中途截断, ...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把发送后的延迟去掉就不会误码了,并没有发送接收同时进行

网友B:
你还是没有理解,发送方不知道接收方当前状态,你延时了,发送方很容易在延时过程中发送数据了,这样不就会误码吗

网友C(2015-08-15):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没有理解,发送方不知道接收方当前状态,你延时了,发送方很容易在延时过程中发送数据了,这样不就会 ...

请问,你的意思是不是延时过程中会误发送,就是说虽然我没发送,但是处于发送状态就会发乱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