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11):
问题:我在485总线上挂10个,485接口的传感器。我每隔1s,扫描一下485总线上的传感器,(刚开始)为什么有时,我能扫描到10传感器(全部能找到)。有时只能扫描到9个或者8个?但是时间一长,基本都能找到?我以前的485传感器是模拟(加速度)的芯片(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我现在改为了,数字芯片(加速度)。是阻抗不匹配,反射大了,还是软件,其他问题。请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你是隔1S检查一个呢还是隔一秒扫描10个,如果后者可能485总线数据冲突导致数据丢失

楼主:
是1s,扫描10个!

网友B:
对于 485 总线, 挂 10 个从机那是轻松应付的. 至于扫描数据, 1S 就10帧, 即使使用应答, 也就几十帧, 如果协议没有问题的话, 也是轻松应付的.
所以, 有总线冲突, 也应该是协议里的问题, 或者是干扰的问题.

楼主:
大师们给指明方向啊,怎么样去找问题的根源!

网友C:
建议使用MODBUS协议

网友D:
我们是工程师,特别是电子工程师

该用示波器说法,
你把A,B上的波形抓一下,你自己一看就知道了,

这种485的问题,我见多了。

网友E(2013-05-09):
1:先怀疑协议
2:用示波器查A,B端电压波形,看看高电平有没有3.3V?

另外,谁这么无聊把这个帖子挖出,为了做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