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控硅触发电路里的电阻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10-11):
这个电路里的R3作用是什么?

楼主:
就没一个人回答一下吗?:(

网友A:
提供可控硅控制端的电平:lol

楼主:
3# ts349219961 是这样的吗?不是防止误导通的吗,谁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B:
很少接触可控硅,不了解
看上去好像是下拉,防止误触发,

网友C:
这是一个门极电阻,防止误触发,提高抗干扰能力。可以参考网上的资料:
http://www.21ic.com/app/control/201205/125033.htm

楼主:
6# trevor2011 这篇**我看到了,不过还是不大理解什么原因会误触发,电阻又是怎样防止误触发的呢?

网友D:
这是一个门极电阻,防止误触发,提高抗干扰能力。

楼主:
8# duhemayi 能不能解释下怎样会误触发?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下拉电阻,无触发信号的时候,控制极电平不定,干扰信号耦合过来,可能会误导通;加上下拉电阻,无触发信号时,确保控制极电平为0,增强了抗干扰能力。。。

网友E:
防止误触发。
光耦在初级没有输出时,其次级电流不会为绝对的0电流,必定会有漏电流,如果没有这个电阻,G,K之间为高阻,漏电流*高阻很有可能达到触发电平,会误触发电路。
加上R3之后,R3<<G,K极的输入阻抗,在初级没有输出时,要达到触发电平,其漏电流必须>触发电平/R3,这个漏电流就远远要大才能误触发了。

楼主:
11# virtualtryon 谢谢大家!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