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噪声滤波-紧急救火啊!

楼主(2012-10-11):
干扰如图所示,波形幅度接近2V   时间长度为15us左右
这个干扰时在电磁铁启动/停止的时候产生的,
再补充说明一下,电磁铁单独用线性电源供电,示波器所测试的是直流可调稳压电源输出引脚。  另外我在220V上接了一个吸尘器,在开关的时候也会产生这种噪声。
这个噪声导致我一个传感器会错误的发出信号以致CPU会错误的进入中断函数,求大神们赐教啊

楼主:
更正一下, 波形的幅度是接近3V

网友:
传感器供电加一级LC,效果明显

楼主:
感谢你的提示,问题已经解决,解决方法是电磁铁是感性器件,我没有加续流二极管,它在断电后有反向的电动势,没有放电回路 产生了电弧干扰。 现在续流二极管与它并联后它断电之后的反向电动势有了放电回路,现在的效果非常明显,传感器供电前级加滤波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