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级毕业生做毕业设计,求推荐AD转换芯片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10-11):
这是老师给出的要求,我都没看懂,求各位大仙帮帮忙

网友A:
你的前置电路能够达到24位的要求吗?你的采样精度根本达不到24位。

网友B:
孩子,用AD7799应该可以。具体资料上网查查数据手册,0-5V还要24位,要多用软件滤波,不然很飘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能达到几位呢??老师给的问题很不具体啊

网友C:
老师的要求,楼主到美信的官网找一个SPI接口的24bit的A/D芯片,然后可以免费申请两片样片的。因为24bit精度很高了,普通市面上少,可以贵。我以前在学校里经常这样干,差不多两周就可收到。

网友:
A/D转换器

产品应用概述
天微为仪器仪表、工业和自动控制市场提供TM77XX系列基于ΣΔ技术的高精度ADC,该系列ADC具备SPI接口和低功耗特性,从而使其适合用于手持便携式计量设备。为满足多种复杂的系统设计应用,无论是专业应用和工业应用,我们均可提供对所有的传感器方案进行分析,使得我们的ADC产品具有被广泛使用的多样性。

产品列表
产品型号 产品类型 特性描述 封装外型 报价 资料下载
TM7705 A/D转换器 2个全差分输入通道,16位无丢失代码,0.003%非线性 SOP16 0 下载
TM7706 A/D转换器 3个伪差分输入通道,16位无丢失代码,0.003%非线性 SOP/DIP/SSOP16 0 下载
TM7715 A/D转换器 1个全差分输入通道,16位无丢失代码,0.003%非线性 DIP、SOIC和TSSOP 0 下载
TM7707 A/D转换器 2个全差分输入通道,24位无丢失代码,0.003%非线性 SOP16 0 下载
TM7708 A/D转换器 3个伪差分输入通道,24位无丢失代码,0.003%非线性 SOP16 0 下载
TM7709 A/D转换器 全差分单通道输入的ADC,24位无丢失代码,0.003%非线性 SOP8 0 下载
TM7710 A/D转换器 2个全差分输入通道,24位无丢失代码,0.003%非线性,内置振荡 DIP14/SOP14 0 下载

http://www.titanmec.com/docc/product-list-91.html

不知道上面的这些芯片能否符合要求

网友D:
没有24位精度的AD,你能买到的真正精度有16位就到头了……:lol

网友E:
24BIT 不便宜啊
这个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的

经验用C8051自带的

网友F:
你需要把噪声控制在5V/(2^24)=0.3uA左右
能做到吗?
推荐一片ADC吧,AD9224 40M的采样率,12位的

网友G:
10位的一般都够用了,24位的噪声要求,不是学生毕业设计能做的范围。

网友H:
既然单片机+24位ADC,那么不如直接用ADUC845啦。片内带24位ADC的单片机。

网友I:
据说用单片机 比较器 定时器 做 SLOP AD   ∑△AD  理论上可以做到很高 分辨率的 ADC  但是实际效果得实验才知道  但要牺牲速度参数 是肯定的

网友J:
24位ADC,往衡器上的MCU找。像富晶之类的。

网友K:
经常看到类似的要求。。。
只能说,这个老师又是一个不懂什么是“精度”的。。。。

一个24 bit的ADC,只是分辨率24bit,精度不可能到24bit,能做到20bit都很NB了,这需要超级稳定的基准,20bit的精度就是1/100W,测量5V,误差5uV,容易么?
精度还有时间性的,比如一个月,一年,还是长期精度。
我买的FLUKE的表,大约1K多RMB,人家的说明书保证的精度还是“0.5%+-5”个字的。

网友L:
你信号源用什么都是个问题,这种24位AD一般在称重行业使用,比如汽车衡等。

网友M:
现在也在做一个数据采集处理方面的实验,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我们一起分享啊!可以按照最基本的原理在万能板上进行测试,了解了A/D转换器的基本原理,这样选择器件可能会有一些帮助,要想完全的弄懂还需要用单片机做一些项目才行,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用单片机和自己设计的简单的电路完成了一个录音设备的 的数据采集工作,不仅是这样,如果你的项目做成了,关于语言、接口操作、数字、模拟电路、以及传感器件等都有一定的理解了,有了一些经验就会比较感兴趣了,可以多选一些项目来做,总之,实践可以教会人们很多东西

网友M:
现在也在做一个数据采集处理方面的实验,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我们一起分享啊!可以按照最基本的原理在万能板上进行测试,了解了A/D转换器的基本原理,这样选择器件可能会有一些帮助,要想完全的弄懂还需要用单片机做一些项目才行,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用单片机和自己设计的简单的电路完成了一个录音设备的 的数据采集工作,不仅是这样,如果你的项目做成了,关于语言、接口操作、数字、模拟电路、以及传感器件等都有一定的理解了,有了一些经验就会比较感兴趣了,可以多选一些项目来做,总之,实践可以教会人们很多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找了一个ADS1274,不知道好不好??现在在写开题报告,要先写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芯片和转换器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