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外发射电路图,没看明白,求解释

楼主(2012-10-11):
最右边的C2电解电容起什么作用呀?我们放了一个红外发射管直接给烧了,测发射管之间的电压发现电压怎么一点一点的上升呀?

网友A:
电容是储能的,避免电路板走线寄生电感的影响,保障瞬态电流。电压上升的现象你要看下供电电压是多少,有没有超过二极管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嗯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2013-10-09):
之前我测试过这种电路,也是经常烧坏二极管,后来在VCC与集点极之间加一个小一点的限流电阻就再也没烧过了。

网友D:
我不大明白发射管之间的电压一点一点的上升这句话的意思,能具体一下吗?

网友E:
这种垃圾电路不烧才奇怪,对不起,我说话很直接的

网友F:
新手
没看懂着电路芯片那是怎么运作的!求高手解释下!!

网友G(2014-03-26):
连限流电阻都没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