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单片机中断问题

楼主(2012-10-11):
瑞萨单片机的一个管脚为低电平时处于低功耗状态,高电平处于正常状态,用int1做了一个中断,但是当我从低电平退出时,默认应为低功耗状态,但结果是正常状态,求高手帮忙。。。

网友A:
这个引脚控制功耗状态,是硬件上自己做好的,还是你通过软件检测端口状态实现的??

楼主:
2# NE5532 是硬件上已经做好的,也不排除是硬件方面设计的问题。

网友A:
如果是硬件做的,检查相关的寄存器设置是否正确,日本人做事很谨慎的,一般不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