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手一摸就复位

楼主(2012-10-11):
新买了一批stm32f103t8u6  MYS  201 ,焊接在原来的板子上用手一摸就复位了,焊接回原来的片子(stm32f103t8u6  MYS 140)就一切正常,大家又遇到这种情况的没啊,有买到stm32f103t8u6  MYS  201 这批片子的吗?

网友A:
估计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B:
重新画板子吧,注意电源部分和始终电路吧

楼主:
为什么原来的芯片一个都没有问题,现在芯片试了三四个了现象都一样呢

楼主:
中关村  16块/p 买的

网友C:
关注,期待楼主早日解决

网友D:
我的经验,好多怪异的现象都是自己搞出来的。

网友E:
你手摸的是哪个地方啊?

网友F:
仔细对比一下,看片子会不会有什么区别。

网友G:
“焊接在原来的板子上用手一摸就复位了”
直接摸了STM32的引脚吗?

网友H:
是不是虚焊了啊?楼主摸的哪个部位呢?

网友I(2012-11-27):
摸到晶振脚了吧

网友J:
回复 楼主:
照这种推理就应该是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K:
板子的问题吧、、、或者是原件选的不对

网友L:
板子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M:
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N:
莫非你摸的不是脚,而是大腿!: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