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接收串口数据出现问题

楼主(2012-10-11):
请问一下gps模块接好后,从串口读出的搜星数据中有语句标志符读出,但是后面的具体数据全是0,这是甚么原因,有经验的在这里讲讲

网友A:
要等一会儿,GPS有效数据输出需要收到足够卫星信号后才行,具体时间由卫星信号的数量、质量以及GPS接收机的设计共同决定。
另外要注意接好天线,使用有源天线时需要看看GPS模块是否支持。

网友B:
这个是没有收星定位的情况,接好天线,在室外,等个1-5分钟 就正常了

楼主:
应该不是串口的问题吧,有个电平转换2.5v~3.3v,我是直接串了一个几十Ω的电阻

网友C:
没有收星定位的情况,个人觉得

网友A:
应该不是串口的问题吧,有个电平转换2.5v~3.3v,我是直接串了一个几十Ω的电阻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串口问题,那应该始终出错或随机出错。

楼主:
语句标志竟然是GNGSA,GNGSV这模块啥情况啊哦,厂家工程师又出差了!!!!

网友A:
去看模块的手册,上面有含义说明的。

网友D:
目测gps没有定位,接收机装订星历定位会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