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降压限流电阻发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0-11):
(无正文)

网友:
电阻发热还有什么原因 ????

无非就是电流太大  散热不好

楼主:
可我量R5上电压很小,1.5V吧,算起来功率很小的

网友:
你的哪个灯泡是什么参数 ???

网友A:
就2L原因

网友B:
调光产生高频电流,电容容抗变小了。

网友(2012-11-17):
有必要去掉这个电阻试试

网友C:
灌灌水,顶一下

网友D:
电流大了就发热,调光时负载阻抗变小,R5压降就大